台安N2故障

楼主(2008-11-15):
我这里有台台安N2 380V 1。5KW的变频器接0。75的电机空载是好的,可是带2。2KW的电机一运行到3HZ就报OC A,CPU板我也换了电源里的电容我全部坏了,PC929,传感器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那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用1.5KW电机试一下,定为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如是机器问题,可能是电流检测及电路问题!

网友B:
OC-A是加速过电流,1。5KW的变频带2。2KW,有负载的情况下肯定报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C-A是加速过电流,1。5KW的变频带2。2KW,有负载的情况下肯定报警的!

正解!!!!!!!!!!!!!

网友D(2012-09-12):
楼上正解.小马都能拖大车了,那还要大马干什么?

网友E:
呵呵,正解。如果没负载的话,就是变频器还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没负载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G:
这个帖已经尘封多年了,现在还翻出来,确实有点意思。不过楼主也没说清楚带2.2KW的电机是空载还是带载运行,假如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答案。

那我们就试着猜想的情况吧:

1、假如参数参数设置书对的,空载带2.2KW,这样会报OC A的话,楼主已经对驱动光耦、霍尔传感器、电源都排除了,那应该问题出现在驱动电路了,还有就是母线电压的检测问题,假如楼主启动AVR功能,那母线电压的检测对算法起相当大的作用

2、假如参数设置对的,带负载运行2.2KW,楼主这么用,应该是负载不是很大的吧,否则也不至于敢用1.5KW的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但是小马拉大车,电流应会不会很小,这样模块损耗比较大,假如用就了,会严重影响变频器的力矩,假如那样的话出现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此时只能加大加速时间了

3、厂家参数或是电机参数有变化,或因存储芯片出问题或是干扰信号造成参数复位或是认为修改了一些参数,这是很多变频器用后会发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