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上设备后开关点不下去,救命!!

楼主(2008-11-15):
我用的是FX2N的PLC,维纶通的触摸屏,触摸屏上的开关我设的是切换型的,

在线模拟离线模拟都可以,但是一直接接上设备,不用PC后就不行了,,救命啊。。

PLC内部程序我用了SET和RST指令,但是我模拟和不接设备在线都是可以执行的。

接上就不能用了,怎么会事情啊。。救命!!!!!!!!!

哪位大哥帮忙下。。。

网友A:
估计按钮变量做在触摸屏的盲点上, 你在屏换个地方看看

网友B:
通讯是不是正常呢?

然后直接用电脑监控看看,

宗先生

www.zyplc.com

楼主:
谢谢。。我下周一就打算直接用电脑监控看下,

我也怀疑是通讯。。。

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C:
设备和触摸屏的通信没设好。

网友D:
你把程序改成

LD M0

OUT Y0

就可以了

楼主:
兄弟们,

我也怀疑是通讯没有设好,正在找问题中,,忙了一上午还没有搞好,,

楼主:
已经搞定了,,果然是通信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和触摸屏的通信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是不是正常呢?

然后直接用电脑监控看看,

宗先生

www.zy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