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工应做到的“十不吊”

楼主(2008-11-15):
(1)超过额定负荷不吊;

  (2)指挥信号不明,重量不明,光线暗淡不吊;

  (3)吊绳和附件捆缚不牢,不符合安全要求不吊;

  (4)行车吊挂重物直接进行加工的不吊;

  (5)歪拉斜挂不吊;

  (6)工件上站人或工件上浮放有活动物的不吊;

  (7)氧气瓶,乙炔发生器等具有爆炸性物不吊;

  (8)带棱角快口未垫好不吊;

  (9)埋在地下的物件不吊;

  (10)钢铁水过满,未打固定卡子不吊。

网友A:
超过额定负荷不吊、指挥信号不明或乱指挥不吊、工件紧固不牢不吊、吊物上面站人不吊、安全装置失灵不吊、光线阴暗看不清不吊、工件埋在地下不吊、斜扣工件不吊、棱刃物体没有衬垫不吊、钢(铁)水包过满不吊,

网友A:
起重吊装“十不吊”规定
(一) 起重臂和吊起的重物下面有人停留或行走不准吊。
(二) 起重指挥应由技术培训合格的专职人员担任,无指挥或信号不清不准吊。
(三) 钢筋、型钢、管材等细长和多根物件必须捆扎牢靠,多点起吊。单头“千斤”或捆扎不牢靠不准吊。
(四) 多孔板、积灰斗、手推翻斗车不用四点吊或大模板外挂板不用卸甲不准吊。
(五) 吊砌块必须使用安全可靠的砌块夹具,吊砖必须使用砖笼,并堆放整齐。木砖、预埋件等零星物件要盛器堆放稳妥,叠放不齐不准吊。
(六) 楼板、大梁等吊物上站人不准吊。
(七) 埋入地面的板桩、井点管等以及砖笼粘连、随着的物件不准吊。
(八) 多机作业,应保证所吊重物距离不小于三公尺,在同一轨道上多机作业,无安全措施不准吊。
(九) 六级以上强风区不准吊。
(十) 斜拉重物或超过机械允许荷载不准吊。

网友A:
1.超载或被吊物重量不明时不吊。

2.指挥信号不明确时不吊。

3.捆绑、吊挂不牢或不平衡可能引起吊物滑动时不吊。

4.被吊物上有人或有浮置物时不吊。

5.结构或零部件有影响安全工作的缺陷或损伤时不吊。

6.遇有拉力不清的埋置物时不吊。

7.歪拉斜吊重物时不吊。

8.工作场地昏暗,无法看清场地、被吊物和指挥信号时不吊。

9.重物棱角处与捆绑钢丝绳之间未加衬垫时不吊。

10.钢(铁)水包装得太满时不吊。

网友B:
对,要讲原则,不能吊的不吊.

网友C:
被吊物上有人或有浮置物时不吊。
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