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升的屏的读写区和控制区的地址怎么分配的啊!

楼主(2008-11-15):
我是新手,对控制区和读写区的地址一直搞不太清楚,还有就是配方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控制区和状态区是一个连续的地址区段,可以是人机内部地址也可以是PLC地址,控制区是用来实现一些比如PLC控制换画面、触发清除一些历史警报、

记录等功能的,状态区则是用来表示人机目前运行状态的。配方地址在人机上都是表示成RCPWn的形式,比如设定每组配方长度为3,一共有3组配方,那第一组配方就为RCPW3--RCPW5,第二组为RCPW6--RCPW8,第三组为RCPW9--RCPW11,然后通过触发位元或者功能键的方式将配方数据写到PLC对应地址区段里面去。详细的说明可以上天津罗升的网站上,网址:www.acepillar.com,中下载ADP软件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