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泵的能耗

楼主(2008-11-15):
各位朋友!我想请问下,变频泵在低频时与高频时的电能能耗.比如频率20赫兹与40赫兹时的能耗有差别吗?

网友A:
变频马达在电能的能耗上与没有变频的马达在能耗上有分别吗?

1、应该能耗一样;

2、承受能耗的本领不一样,变频电机承受能耗的能力强,既温升低!

网友B:
额定输出相同的情况下,实际输出还是要看负载的情况吧

网友C:
负载一样的话,能耗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