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锥型转子电机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呢?

楼主(2008-11-15):
请问锥型转子电机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呢?

用于电动葫芦

网友A:
一般好一点的都可以用 启动电压需要调高 最好是用丹佛斯的有此相功能

楼主:
刚看了丹佛斯的说明书

确实有这个功能

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最主要是要注意什么都?

网友B:
转矩提升设大一点,转矩提升截止点调小,再加一点起动频率保持时间。

这样就可以在起动开始脱扣,然后就可以运转起来了。

注意:转矩提升比需要的即可以脱扣的大一点即可,太大变频器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