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除法实例请教

楼主(2008-11-15):
需要三菱plc 运算的实例,要求如下:
x0输入计数1信号
x2输入计数2信号
要求plc计算:信号2/信号1 的百分比 结果存入寄存器D200

网友A:
信号2 *k100 / 信号1 -- ->d200
信号2 最大值多少?结果最大值是多少?
如果怕溢出,可用浮点运算,结果转为整数后存到d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