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08-11-15):
电机启动的时候一般都是降压起动,目的是为了降低起动电流,是不是电机电压越低,电流就会越小呢!那如果从零伏开始往上调可以吗!为什么!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是什么关系啊!谢谢

网友A:
在额定电压范围内,电机的启动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例,当80%降压时,启动电流也同时下降为80%。

但也不能为了降低启动电流,无限制的降低电压,因为降压的同时,电机的启动转矩也同时下降,并且成平方的关系下降。当电压下降过多,电机将无法启动,这就是Y /△只能启动轻载的原因。

网友B:
“从零伏开始往上调可以吗!”

1、从零伏开始往上调,电机由于转矩小,而不能启动;

2、当电压升到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转子才开始转动;

3、所以你可以从零伏开始往上调,但不如一开始就给定一个电压,这个电压产生的转矩足以拖动负载转起来为好!

网友B:
4、有电压而电机不转的过程是有害的,因为电机在耗电发热;

网友B:
5、所以从零伏开始往上调可以,并不是什么优点,而是缺点!

网友C:
如果0伏也能启动  那修电机的就要失业了

网友D:
这个帖子很好。顶一下。

网友E:
楼上说的好!电机在额定电压范围内,电机的启动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例,当80%降压时,启动电流也同时下降为80%。 也不能为了无限制降低启动电流,就无限制的降低电压。因为在降压的同时,电机的启动转矩也同时下降,并且与电压成平方的关系下降。当电压下降过多,电机将无法启动,这就是Y /△只能轻载启动的原因。Y /△启动时间也很重要,太长了电机耗电发热很厉害,搞不好电机烧毁。

网友F:
降压起动,目的是为了降低起动电流

网友G:
不错啊,说的不错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