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

楼主(2008-11-15):
我测量的加热片与设备的绝缘阻值是200千欧,这样可以使用吗?绝缘阻值最低是多少啊

网友A:
200K=0.2M, 有点小,使用中要,220V为0.22M,380V为0.38M,最好大于0.5M,要用500V摇表量.

网友B:
不能用,电阻太小.最小要0.5M欧........

网友C:
我记得低压电(380v)以下的安全绝缘电阻是10M欧。

网友D:
最少要在0.5M,不然很不安全的。

网友E:
不行,绝缘太低,有安全隐患。

楼主:
是24V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F:
呵呵  没问题了

网友G:
安全要求不低于每伏一千欧

网友H:
应该在0.5以上,检查一下发热管外表有没有破损,实在判断不了的话,可以开电试一下吗,在不行,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最少要在0.5M,不然很不安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应该在0.5以上,检查一下发热管外表有没有破损,实在判断不了的话,可以开电试一下吗,在不行,只有换新的了。

保证安全,可以上电试一下,没准一加热,绝缘上去了。

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2008-12-15):
好的,谢谢各位,通电后正常

网友K:
十一楼很的很好,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应该在0.5以上,检查一下发热管外表有没有破损,实在判断不了的话,可以开电试一下吗,在不行,只有换新的了。

保证安全,可以上电试一下,没准一加热,绝缘上去了。

一切皆有可能!!

注意安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200K=0.2M, 有点小,使用中要,220V为0.22M,380V为0.38M,最好大于0.5M,要用500V摇表量.

安全要求不低于每伏一千欧

网友N:
如果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建议用低压加热法,把加热加电烘干,这样的话可以使用绝缘升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200K=0.2M, 有点小,使用中要,220V为0.22M,380V为0.38M,最好大于0.5M,要用500V摇表量.

建议用低压加热法,把加热加电烘干,这样的话可以使用绝缘升高。

网友P:
如果是低压24V的话,那么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Q:
安全要求不低于每伏一千欧 ,自己算

网友R:
不能用的 ,至少也要0.5M,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低压24V的话,那么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