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双机热备中若使用SQL数据库该如何配置?

楼主(2008-11-15):
我原来使用的数据库就是SQL的,现在要增加一台电脑,我看了双机热备那一章,对组态王的历史库路径这个配置有些疑惑,组态王热备只能用自己的数据库吗?求高手解析!

网友A:
当然不是了。历史库路径的配置是配置组态王的数据库的,你用sql数据库从机配置成和主机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台电脑使用各自的数据库?还是只在主机上存储?

网友B(2010-08-28):
两台组态王的 表格模板和记录体都一致,就可以数据库共享用

楼主:
老帖回复下,楼上的并没看明白我的问题,我说的是双机热备份,两边的数据库相互同步。当出现一台机当机,几个小时不开,那么2台电脑的数据库就不一致了。

我后来问了组态王的工程师,他们说那就要看SQL的同步机制了,他们不提供例程什么的。只好自己去找了SQL的资料琢磨,最后大概弄成了这样,即SQL数据库定时发布数据,另一台则定制该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