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CANopen PDO6配置

楼主(2008-11-15):
自己做的控制器,通过CANOPEN同ATV31通讯,可以通讯,但不能改变PDO6的映射

通过SDO可以改变0X1A05中的子索引00改变影射的个数,但无法改变03子索引

使用SDO:06 01 08 23 05 1A 03 10 2B 16 20

ATV31回应:05 81 08 80 05 1A 03 00 00 00 08 (查手册是一般性质错误)   不理解?

改变PDO6的映射 是通过SDO实现吗? 是否有其他设置???

网友A(2012-11-13):
MODULE DIAGNOSTICS
模块诊断
FAULT ON SUPPORTED MODULE
(断层)故障在支持模块

CHANNEL DIAGNOSTICS
通道诊断

EXTERNAL FAULTS
外部故障

BUS ERROR OR BUS NOT INITIALIZED (IN APPLICATION-CONTROLLED START MODE)
总线错误或巴士没有初始化(在应用程序控制的启动模式)

这是什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