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编程思路

楼主(2008-11-15):
班主你好:

  我现在用OMRON的编码器测电机的正反转及其速度,但是由于刚用,所以想请教一下用PLC控制的编程思路,如何判断正反转的方向,就是如何用A,B相判断方向,用程序来实现,谢谢帮助。

网友A: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

由于扫描周期的影响,电机速度太快时,靠程序判断容易造成运算错误。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观点,利用编码器判断电机速度还没有用过

网友C:
可以自己画一个AB相互错90度的时序图分析,可以用A,B相的上升沿跟A,B相的稳定状况确定,至于测定速度,用A,B随便一相就好了,如果有差动信号就最好用差动,可以开启在一定时间例如1秒中计算脉冲个数来确定.

网友D:
本来给你个代码,贴补上去,是10000转/分的主轴伺服接口板的VERILOG源代码。

网友E:
一般来讲PLC都有专用接口的,如果简单做的话,用个D型出发器,一个做数据,一个做时钟,高低电平代表了正反转!

网友F:
你可以用绝对编码器啊   这种编码器有一定的范围 正转反转都会显示的啊 增量型的编码器要判段

网友G:
OMRON的编码器应该还有Z相的吧,如果方便LZ也可以利用一下。当然,只是辩向的话,判断A、B相那个超前就可以了。

网友H:
1.硬件:专用输入点,或高速计数模块

2.软件:高速计数指令,以及其他指令来判别方向及速度

网友I:
PLC会有专用的编码器通道(或模块).如果单纯用计数器,PLC指令是不会快到能鉴别方向的.
如果没有专用的编码器通道,以前是电路实现正反向脉冲分离,然后用两个通道高速计数器来实现正反向计数的.

网友J:
单位周期内采样脉冲数表达速度

网友H:
计数器数值增加,则正转。减小,则反转。

或相反

网友K(2009-08-16):
 将AB相接入PLC的高速计数端,在程序里判别ab相的信号状态,如果是10、11、01、00的顺序为正转的话,反过来的即为反转了。速度的话就是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