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600A的自动断路器为什么不能合闸(新的)

楼主(2008-11-15):
WD10---600A的自动断路器为什么不能合闸(新的)

网友A:
你还没有储能吧,按说明书操作。

网友B:
没有储能,如果真的没有储能的话,你可以用手动储能,然后在操作。

网友C:
楼主把情况说的详细些,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D:
欠压保护

是不是没有电

网友E:
储能合闸。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F:
对:张智勇 关于

欠压保护

是不是没有电

内容的回复:同意

网友G:
DZ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DW10系列万能式断路器

不是WD

网友H:
把情况说的详细些

没有储能

欠压线圈没有电

网友I:
楼主可能说错了,应该DW10......600,你能说得详细一些吗?大家好帮你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对了是DW-----600,老式开关。旧开关因为不能合闸买了一新的,结果打开包装一试也是如此。我想这不会涉及到欠压线圈欠电吧。因为这是变压器直接过来的断开状态应本来就不带电对吗?现在厂家也联系不上,只好用木头顶凑合使用。你们能替我再确认一下原因吗?谢谢你们

网友J:
检查下欠压线圈,脱扣机构.

很大可能是欠压那部分..

网友K:
没有电                检查下欠压线圈,脱扣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