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M从站电源配线问题(含有源总线模块)

楼主(2008-11-16):
请问如果配置了有源总线模块,在ET200M从站上面的IO卡件是否还需要外接24VDC的工作电源?

是不是总个ET200M从站只需要为从站的PS模块配一路电源就可以了,还是除了PS需要配电外,每个DI/DO模块都需要另外配供电回路?

网友A:
呵呵,要看配置的啊,哈哈,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的啊

网友B:
ps一般应用于模块的工作电源,有源总线一般用在冗余的场合

DI/DO最好采用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