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R指令用法

楼主(2008-11-16):
新手请教各位师傅:如何使用ROR指令编写一个程序,使接在Y0到Y7的指示灯每个亮一秒

网友A:
以前在网上下了一ROR程序,是用于Y0-Y17之间的循环接通,现将其修改一下,以适应Y0-Y7之间循环:

K1对应Y0,K2对应Y1…依此类推,K128对应Y7。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首先,把K4Y000改成K2Y000,因为K4Y000代表Y000~Y017,而K2Y000代表Y000~Y007.

等一下,你说上面的程序是用于Y0~Y17之间的循环接通,那么MOVP   K128  K4Y000就不对了,

因为K128是2的7次方,到了第二次循环周期只能从Y007开始不是Y017。

而你说的是Y0~Y17之间的的循环接通,那么应该就是2的15次方。

网友A:
不错,K2Y000确实代表Y000~Y007,但ROR指令不接受少于16位的,在三菱说明书P192页:在位指定软元件的情况下,只有K4(16位指令)是有效的,如K4Y010。

因此在应用中,不得不用K4Y000,由此程序将在Y0--Y017之间循环,而楼主所要求的是Y0--Y7之间循环,故当循环到Y010--Y017时,用

[<   K4Y000  K1]--------[MOVP   K128   K4Y000]限制,使程序不执行Y010--Y017的循环。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要求,还可以用以下程序实现,M8022是溢出标志继电器,用以限制Y010-Y017之间的循环。

网友C(2009-02-17):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网上下了一ROR程序,是用于Y0-Y17之间的循环接通,现将其修改一下,以适应Y0-Y7之间循环:

K1对应Y0,K2对应Y1…依此类推,K128对应Y7。

这个程序还有点问题吧?应该在正向第一个脉冲时送个数据进去吧!不然0能循环?

网友C:
另外如果不用ROR的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