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5KW的风机,可以用一个30KW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8-11-16):
6个5KW的风机(6个工况相同),可以用一个30KW的变频器吗?如果其中一个电机故障了,对其他的有啥影响?-------

网友A:
我认为不是很好变频器应稍选大些,如果一个有短路故障--不能用了

网友B:
  还没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C:
能用,但如果其中一个电机故障了,如短路故障,对变频就有影响了。

这种用法通常用于小电机,我们用过,用22KW带22台800W小电机。

网友D:
不明白为何这样用?

难道这几个电机的工作状态完全一样吗?如果有一台有问题怎么办?

网友E:
这种用法完全可以,建议每台电机动力回路采用带电机保护的断路器,如C65N—D12A/3P。比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方便划算。

网友F:
变频选37KW,每台电机动力回路采用带电机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变频要选择大一档的,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做控制的最好是留有一定的余量,这是必须的,选大一点最好,带电机保护的断路器更是不可缺少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做控制的最好是留有一定的余量,这是必须的,选大一点最好,带电机保护的断路器更是不可缺少啊

网友J:
如果这几个电机的运转特性是一样的,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可以使用一个变频器带动,但是必须在每个电动机前加装马达保护器

网友K:
可以,问见过11KW变频器带40台180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