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11-16):
用一个程序表示出(四个开关控制一盏灯)》》》请各位同行的大哥回复我,谢谢

网友A:
具体怎么控制呢?。。。。

网友B:
没有说明白啊  我们 怎么弄啊

网友C:
呵呵,蛮有意思的啊,呵呵,学习楼主啊

网友D:
你想怎么控制法说一下

网友E:
可以用移位指令,用4个开关的交替输入信号做为灯的开关信号

网友F:
江湖浪人 的编程思路很简捷,建议在位移指令前加个上升沿..

网友C:
有人搞出来吗,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移位指令,用4个开关的交替输入信号做为灯的开关信号

网友H:
“四个开关控制一盏灯”,实际上与一个开关控制电机的起、停程序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4个开关全部并接X0,内部的程序就不用说了。

网友H:
“四个开关控制一盏灯”,与一个开关控制电机的起、停程序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4个开关全部并接X0,内部的程序就不用说了。

以上可以推广到N个开关,100个开关控制的程序也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