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ercos驱动控制方式

楼主(2008-11-16):
最近打算上个新项目,数控系统为sercos控制方式,需要代sercos的驱动模块,但现在选型不知道选哪个品牌为好,同时,在调试时应注意什么,一般出现的故障率是什么。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数控系统?这家数控系统没有配套的SERCOS接口伺服吗?想找SERCOS接口的伺服,还是建议找欧美系产品,力士乐,鲍米勒,AB等等。

网友B:
罗克韦尔就有专门用于Sercos的运动控制系统,建议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