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C800F里修改变量类型?

楼主(2008-11-16):
1,我想在AC800F里修改变量类型,除了在“变量列表”里修改外,我可以直接在编程状态下修改?可以的话,怎么操作?
2,我想删除“变量列表”里的变量怎么删除?
3,在“变量列表”里,显示红色的变量表示在程序里没有用到?
4,变量类型定义不正确时,它和功能块之间的连线会变成红色?

网友A:
1、好像只能在变量列表中修改。

2、在变量列表中选中变量,右键选删除。

3、红色的表示程序中没有用到,其中包括一些系统参数(不能被删除)。可在菜单栏选择“编辑”选择“删除不使用变量”,会将没有用到的变量删除(不包括系统参数)。

4、是的。变量类型不符时,连接线会变成红色。有些功能块可选中右键改变功能块数据类型。

网友B:
进入变量列表里改一下就行了,挺方便的

网友C(2008-12-30):
多实验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D(2009-02-15):
好久没来了,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