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变频器面板上启动和停止变频器呢?

楼主(2008-11-16):
怎样在变频器面板上启动和停止变频器呢?

我们用的是ab的700系列,不想看说明书,因为是英文的,有没有高手知道,告诉我一下怎么设置,我们一直是在上位机上启动和调速的,谢谢

网友A:
呵呵;起动控制改成面板控制就行了;

英文的也能看出来呀;

网友B:
改为本地控制                LOCAL/REMOTE

网友C:
必须更改变频器参数,上位机改变操作方式的权限一般不会给操作者的,

网友D: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E(2010-10-11):
切换到面板控制就行了  ALT+自动手动 按钮

网友F:
安川变频器是用LOCAL(本地)/REMOTE(远程)的切换来改变是操作器或操作器以外输入

网友G:
P036設置為0,P038設置為0,應該可以了。

网友H:
一般直接可以起动,因为默认的Mask参数都是允许面板操作的(DPI1口).AB本机面板上停止键永远有效,且不可屏蔽.

如果是PF4系列就按SJM2005130所说,可以直接恢复出厂值,一样达到效果.

网友I(2011-03-18):
ALT+自动手动

这个方法就可以~

网友J:
可以设置的啊

启动设置成面板控制  频率给定设置成面板控制 (2个箭头型的东东吧)

大部分变频器应该都能这样设置的  看看说明书就能找到  只是代码不同而已

网友K(2011-04-28):
最好不要恢复到出厂设置,那样里面所有的参数都默认成出厂设置参数了,你直接把启动方式设置成面板控制就行了噻,LOCAL(本地面板控制)REMOTE (远程控制)!~停止键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而且是不可屏蔽的,随时可以按停止键停止。不过说实话,AB的变频器如果卖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话,包括日本,都配有如德语,法语,甚至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日语的说明书,但是卖到中国就没有中文说明书,太歧视了。

网友L:
如果是700vc

查查参数,276-285,实在懒 又有舍命精神,这几个参数里的位全部设成1

网友M:
AB PF700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不用单独选择,所以端子控制,面板,通讯等所有方式,如果有任何一个给了停止指令,那么变频器就不能启动,如果没有停止信号,任何控制方式都可以启动变频器,可以在面板(HIM)左上角察看当前状态,如果有停止信号会显示Stoper ,如果没有停止指令那么就是ready

网友M:
也可以观察变频器上的Sts指示灯,当指示灯是绿色闪烁时,就是在ready状态,按面板run键就能运行起来,如果是黄色闪烁就是有停止信号或者没有使能。

网友N:
我现在用ALT+自动/手动,结果显示不能手动,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H:
一是你的启停方式采取的2线制,二是你的使能被禁了。

网友O:
出厂默认不是本地操作方式吗?

网友P(2012-10-09):
我觉得仔细看看说明书的360--366号参数

网友Q:
好吧,700变频器想要面板起停是把90号参数改为18就行了,把速度源改为面板,你平时90号参数是22,速度源来至网络。当然停止的话,如果没被屏蔽,面板都是可以停的,不用修改参数。如果停止源被屏蔽就要找到相应参数去打开

网友R:
独立的控制系统应该改变其操作方式即可。

网友S(2019-10-23):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用ALT+自动/手动,结果显示不能手动,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

361.360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