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 1200 PLC 怎么和电脑连接啊

楼主(2008-11-16):
MicroLogix 1200 PLC 怎么和电脑连接啊,其中一个通讯口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的,它还有别的通讯口能与电脑连接吗,如有高手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最好详细的,我们用什么通讯电缆怎么连接,怎么设置等等,谢谢

网友A:
和触摸屏的口可以和电脑通讯 别的口不知道了

网友B:
要看看这个PLC的具体的情况了啊,说不定,只能把和触摸屏的连接拿下啊

网友C:
看一下能不能用PRO-FACE人机的穿透功能;

楼主:
触摸屏一端是并口,就是rslinx里的驱动不知用哪个,

ZJZC你好,你说的PRO-face人机的穿透功能啥意思,以前没有接触过pr-face的触摸屏,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谢谢

网友D:
需要加NET-AIC的模块,这样既可以连接触摸屏又可以连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