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抓斗天车用钢丝绳很费

楼主(2008-11-16):
我们的抓斗天车用钢丝绳很费,我们用的是5吨抓斗天车,钢丝绳是麻芯15.5的,平均一个多月要更换一次,尤其是闭合绳。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钢丝绳要定期加油的,然后你看看排线是不是很好。

网友B:
除了正常维护保养外,还可以采用变频器或大力矩软启动器控制电机软启/停运行,减少冲击对钢丝绳损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除了正常维护保养外,还可以采用变频器或大力矩软启动器控制电机软启/停运行,减少冲击对钢丝绳损伤。

是的,启停时的惯性是钢丝绳崩断的主要原因。

网友D:
这个问题原因很多:

1操作人的水平高低

2可以试一下钢芯的钢丝绳

3可以使用变频来改善机械特性

网友E:
可以试一下钢芯的钢丝绳, 调节速度减少冲击.   4楼说的很好.

网友F(2009-01-05):
我们也有台电动液压抓斗天车,请问楼主抓斗天车的钢丝绳为什么会绷断?能说下你们的抓斗安装布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