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全闭环问题

楼主(2008-11-16):
各位大侠,我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台机床是用安川的伺服系统控制主滑块移动,上位控制器是欧姆龙CP1H的X型,我对这台机床的控制不太明白,我观察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的电缆插在伺服驱动器上,伺服驱动器上接了从PLC过来的脉冲和方向信号,那么内环应该是位置环,机床上安装了光栅尺,信号是两相正交,信号直接进PLC高速计数端子,这又是一个位置环。这台机床需要在工作中同时控制速度和位置(通过光栅测量工件尺寸,到一定尺寸改变速度,或加工到一定位置停止加工),位置都靠光栅定位,速度靠内环保证,可现在内环是位置环,这样就有两个位置环了,虽然位置控制也能控制速度,但是这样合适吗,这台机床是怎样的控制方式呢,全闭环吗,请教各位大侠,谢谢了。

网友A:
对于这种结构的“全闭环”本人也是一直很困惑。

前两天看到三菱J2的全闭环模块说明书(日文的,连英文都不提供),其实只是一个外部编码器的接入模块,最终的全闭环还是在J2伺服驱动器内部完成。看它的结构示意图,感觉其所谓的全闭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而只是一种偏差补偿机制,是将电机尾端的编码器反馈与外部编码器反馈做差后,经过一定的滤波处理,直接补到电机编码器反馈上,再与位置给定脉冲做差送入位置环调节器。

楼主:
波恩大侠,那它这种控制会不会是仅仅用PLC高速输出控制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速度,靠改变输出脉冲频率。通过光栅实时检测主滑块的位置来确定什么时候该加速(增大脉冲频率),什么时候该减速(减小脉冲频率),什么时候工件加工完成,停止输出脉冲。这样只用了一个外环的位置环,内环的位置环用做了控制速度。这样可能吗?

网友A:
不知安川伺服的脉冲口是否支持速度运行。如果不支持,本人也在困惑之中啊!

网友B:
电机的编码器只是用来做速度环吧,位置环的靠CPU和光栅来控制。

网友A:
要看安川伺服的模式配置

网友C:
估计4楼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D:
这个光栅应该只是行程开关的作用!

楼主:
安川上接线就是脉冲和方向,就是位置控制的接口,应该就是位置控制 ,我也觉的编码器的配合伺服驱动只是为了通过脉冲频率控制速度,光栅反馈进PLC的信号只是用作位置控制,可能就是楼上说的 行程开关的作用。

网友E:
同意樓上說法  光栅反馈僅是最終位置參考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应用!原来想的复杂了!

网友F(2008-12-17):
引用 楼主:
安川上接线就是脉冲和方向,就是位置控制的接口,应该就是位置控制 ,我也觉的编码器的配合伺服驱动只是为了通过脉冲频率控制速度,光栅反馈进PLC的信号只是用作位置控制,可能就是楼上说的 行程开关的作用。

网友G:
其实这个很简单,主要是靠光栅来计算位置,编码器只不过是伺服驱动器的一个计数单元而已。

网友G:
本人做过此类设备,觉得很简单

网友G:
如果说是行程开关也说得过去,但是实际上不全是,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均来自于此光栅。

网友H(2010-01-22):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网友I:
同意二楼.实际上光栅只是起到了一个软行程开关的作用,告诉PLC到什么位置,该做什么动作.现在很多机器上,都用光栅,磁栅,编码器等来取代硬件行程开关,简化机器结构和布线.

网友J:
光栅可能是起限位开关的作用,不对处《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运动控制器。

网友:
光栅吃当然是准确表示负载最终位置了。谁愿意拿大炮打蚊子?

PLC通过高速计数得到负载准确位置,然后再发脉冲输出不断纠正。最终达到理想的位置。

网友K(2017-06-02):
说的有些道理 补充一下 这种控制方式就是你发送脉冲要求走到1000mm的位置 电机本身编码器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去走到那个1000mm的位置 但实际会有偏差 不是正好的1000的位置 这时候到位以后会和磁栅尺的实际位置进行比较 ,如果磁栅尺实际反馈的是999mm 那就继续让伺服走1mm  然后继续比较 是否在误差范围内 如果没有继续比较 直到最后走到误差允许范围   现在伺服驱动器很多都有全闭环模块 可以安装第二编码器  你只需要选择位置控制为帝尔编码器 就可以了  这种控制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