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如何连接2套上位机的组态王程序呢?

楼主(2008-11-16):
我已经连接了一台上位机,在S7200里面配置了网卡,连接数目为2,并且都把PLC当服务器端。设置了对应的 上位机IP地址。可是通讯的时候只能其中一台通信。另一台不行。

网友A:
你的IP可以PING 吗,地址很重要的啊

楼主:
可以PING的,PLC地址是192.168.0.3,2台工控机分别是192.168.0.4和5,都可以PING,但是不能读取数据。

楼主:
郁闷,没有人知道么?这个应用应该有不少啊

网友B(2009-08-07):
在step7里面将plc设为服务器的时候,对应的客户ip地址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台能通信,就是在step7里面设置的那个客户ip,最好用opc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