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的DB数据块的数据类型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16):
我想问的是DB块的地址如:    DB5.DBD1O和DB5.DBW10 有什么区别。用在什么样的数据类型中。

还有就是用DB块放二进制量的时候,地址的命名上与REAL  FLOATINGPINT的命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BD  32位的存储空间,对应的数据类型由,DWORD,DINT ,REAL等需要32位存储空间的数据类型。

DBW 16位的存储空间,对应的数据类型由WORD,INT等需要16位存储空间的数据类型。

地址的命名与是否浮点数无关,但是指定数据块中变量的数据类型时,那么在编程中赋予该地址不同的数据类型将引发语法错误。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