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3安装求助

楼主(2008-11-16):
安装时出现ERROR1324错误,语言的都改为英语了。

请问哪里出了错

网友A:
果然是大手笔的悬赏~~~

语言都改为英语?你需要更改两处地方,任意更改一处无任何作用。

1、控制面板的区域与语言选项:

2、区域语言中高级选项:

这两处都需要更改为英语,且更改完后需要重新启动你的PC,如果你装的是Win2000系统,那么1图也是需要修改的,另一个地方是图1中的默认语言按钮,按下去就可以看到如2图中的设置了。

最后,请关注一下你的Step7的版本,在XP SP2上系统中安装建议你安装Step7 V5.3 SP2 以上系统。

以上

网友B:
如果上面两项更改后仍然安装不上,则要考虑一下是否重装操作系统.

另外,这个软件对硬盘容量有一定要求。硬盘空间太小了也难装得上。

网友C:
现在都用5.4了啊,就不用更改了啊,而且有中文版,很不错哦

网友D:
有这好事呀!我也改用V5.4算了

网友E:
5.4版本的不用更改语言,安装很方便的。

网友F:
是啊  我现在用的就是5.4中文版的  网上也有授权 方便的很

网友G:
问题不明晰!

网友H:
yuanle 说的过头了,事实上只用改他的第二张抓图即可,

那么,如何确认是否更改成功?

如果更改成功的话,会有一个选择(Y/N),让你选择安装文件的来源,接着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后,如果您装的是windows2000,那么,开始按钮上的“开始”会变成粗体字,如果打开硬盘上的文件,如果原来是汉字的话,现在就无法显示

网友I:
5.3的安装一般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J:
在工控网“自助资料”下载然后,先安装授权然后压缩软件直接安装即可。

网友J:
在工控网“自助资料”下载,先安装授权然后压缩软件直接安装即可。

网友K:
 不知道楼主你所用的操作系统的版本,关于在XP中安装不上STEP7 V5.3的更多内容,可以参考这个链接,希望对你有用: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96AB-431A26F56C29

网友L:
1楼说得对,如果实在不行就重新做系统吧,呵呵

网友L:
但是,我建议还是最好用英文的系统,英文的安装,这样要省很多麻烦事情

网友L:
有的时候汉化的会出现很多莫名的问题,到调试的时候就惨了

楼主:
发现用户名和公司名也都要英文,谢谢大家了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果然是大手笔的悬赏~~~

语言都改为英语?你需要更改两处地方,任意更改一处无任何作用。

1、控制面板的区域与语言选项:

2、区域语言中高级选项:

这两处都需要更改为英语,且更改完后需要重新启动你的PC,如果你装的是Win2000系统,那么1图也是需要修改的,另一个地方是图1中的默认语言按钮,按下去就可以看到如2图中的设置了。

最后,请关注一下你的Step7的版本,在XP SP2上系统中安装建议你安装Step7 V5.3 SP2 以上系统。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我是注册的用户名与公司名没改为英文,晕死了。哪位兄弟能发点实例参考一些,之前直接只触过和利时的MACS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