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给ABB阀门定位器的中文操作手册啊?

楼主(2008-11-16):
那位大侠给ABB阀门定位器的中文操作手册啊?谢谢!!TZID主要是定位器的操作,就是那四个钮!!

网友A(2008-12-16):
功能分类 进入方式 操作按键 退出方式 二级功能分组 中文 三级功能分组 中文 可选参数或设定范围 中文 缺省值 设定值 备注
configuration level 同时按 ↑+↓ 点击ENTER 等3秒 3-0 MODE +↑ PARAMETER "EXIT"选NV-SAVE /CANCEL 按ENTER 等3秒3--0 P1._STANDARD 基本参数组 P1.0_ACTUATOR 定位器安装方式 LINEAR 线性 LINEAR LINEAR
ROTARY 角行程
P1.1_AUTO.ADJ 启动自动整定程序 START 开始 START START
P1.2_TOL.BAND 设定偏差带 0.8%-100% 0.80% 0.80%
P1.3_DEADBAND 设定死区 0.6%-100% 0.60% 0.60%
P1.4_TEST 试验修改结果 INACTIVE 不执行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执行
P1.5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同时按 MODE+ENTER 点击↑选所要的参数组 P2._SETPOINT 给定信号组 P2.0_MIN_RGE 给定信号的最小值 4-18.4mA 4mA 4mA
P2.1_MAX_PRG 给定信号的最大值 5.6-20mA 20mA 20mA
P2.2_CHARACT 选择调节特性曲线 LINEAR 线性 LINEAR LINEAR
EP 1/25 等百分比1/25
EP 1/50 等百分比1/50
EP 25/1 等百分比25/1
EP 50/1 等百分比50/1
USER DEF 用户定义
P2.3_ACTION 设定阀门正反作用方式 DIRECT 正作用 DIRECT DIRECT
REVERSE 反作用
P2.4_SHUT-OFF 设定阀门关度阈值 0%_100% OFF 1.00% 1.00%
P2.5_RAMP∧ 降低开向速度 1-200、OFF OFF OFF
P2.6_RAMP∨ 降低关向速度 1-200、OFF OFF OFF
P2.7_SHUT_ON 设定阀门开度阈值 0%_100% OFF OFF OFF
P2.8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P3._ACTUATOR 执行器特性组 P3.0_MIN_RGE 调节曲线起始开度 0%—100% 0% 0%
P3.1_MAX_RGE 调节曲线终止开度 0%—100% 100% 100%
P3.2_ZERO_POS 选择调节特性曲线 CTCLOCKW 逆时针 CTCLOCKW CTCLOCKW
CLOCKW 顺时针
P3.3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功能分类 进入方式 操作按键 退出方式 二级功能分组 中文 三级功能分组 中文 可选参数或设定范围 中文 缺省值 设定值 备注
configuration level 同时按 MODE+ENTER 点击↑选所要的参数组 MODE +↑ PARAMETER "EXIT"选NV-SAVE /CANCEL 按ENTER 等3秒3--0 P4._MESSAGE 信息组 P4.0_TIME_OUT 定位超时 1-200、OFF OFF OFF
P4.1_POS_SW1 第一位置信号设置点 0%—100% 0.00% 0.00%
P4.2_POS_SW2 第二位置信号设置点 0%—100% 100% 100%
P4.3_SW1_ACTV 高于或低于第一位置信号时有效 FALL_DEL 低切除 FALL_DEL FALL_DEL
EXCEED 高切除
P4.4_SW2_ACTV 高于或低于第二位置信号时有效 EXCEED 高切除 EXCEED EXCEED
FALL_DEL 低切除
P4.5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P5._ALARMS 报警功能组 P5.0 LEACKAGE 启动执行器汽缸泄漏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1 SP_RGE 启动给定信号超限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2 SENS_RGE 启动零点漂移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3 CTRLER 启动远方控制切换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4 TIME_OUT 启动定位超时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5 STRK_CTR 启动调节行程超限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6 TRAVEL 启动总行程超限报警 INACTIVE 未使用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使用
P5.7 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P6._MAN_ADJ 手动调整 P6.0_MIN_VR 手动设置阀门全关位置 65% 65% 65%
P6.1_MAX_VR 手动设置阀门全开位置 65% 65% 65%
P6.2_ACTAUTOR 选择执行器型式 LINEAR 线性 LINEAR LINEAR
ROTARY 角行程
P6.3_SPRING_Y2 设定执行器弹簧伸长时定位器反馈杆旋转方向 CLOCKW 逆时针 CLOCKW CLOCKW
CTCLOCKW 顺时针
功能分类 进入方式 操作按键 退出方式 二级功能分组 中文 三级功能分组 中文 可选参数或设定范围 中文 缺省值 设定值 备注
configuration level 同时按 MODE+ENTER 点击↑选所要的参数组 MODE +↑ PARAMETER "EXIT"选NV-SAVE /CANCEL 按ENTER 等3秒3--0 P6._MAN_ADJ 手动调整 P6.4_ADJ_MODE 选择自动调整所需检测项目 FULL 全部 FULL FULL
STROKE 行程
CTRL_PAR 控制参数
ZERO_POS 零位
LOCKED 锁定
P6.5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P7._CTR_PAR 控制参数组 P7.0_KP∧ 开方向比例系数调整 1.0-400.0 16.5 16.5
P7.1_KP∨ 关方向比例系数调整 1.0-400.0 10 10
P7.2_TV∧ 开方向积分时间调整 10-800 164 223
P7.3_TV∨ 关方向积分时间调整 10-800 370 236
P7.4_GOPULSE∧ 开脉冲宽度 0-200 200 200
P7.5_GOPULSE∨ 关脉冲宽度 0-200 100 100
P7.6_Y_OFF5∧ 开偏置 0%-100% 100% 100%
P7.7_Y_OFF5∨ 关偏置 0%-100% 0% 0%
P7.8_SENSITIV 设定灵敏度 0.10% 0.10% 0.10%
P7.9_TOL_BAND 设定偏差带 0.80% 0.80% 0.80%
P7.10_TEST 试验修改结果 INACTIVE 不执行 INACTIVE INACTIVE
ACTIVE 执行
P7.11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P8._ANLG_OUT 模拟信号输出 P8.0_MIN_RGE 阀位起始点电流 4-18.4mA 4mA 4mA
P8.1_MAX_RGE 100%阀位电流值 5.6-20mA 20mA 20mA
P8.2_ACTION 阀位正反方向选择 DIRECT 正作用 DIRECT DIRECT
REVERSE 反作用
P8.3_ALARM 报警 HIGH_CUR 高电流 HIGH_CUR HIGH_CUR
LOW_CUR 低电流
P8.4_TEST 测试 NONE NONE NONE
P8.5_EXIT 退出到运行操作级 NV-SAVE 保存 NV-SAVE NV-SAVE
CANCEL 不保存

网友B(2009-02-24):
好复杂,看到头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