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警信息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16):
各位高手,请问如何在一个画面上做两个报警信息跑马灯,

使之显示两种不同的报警信息内容?在选项-设置中又该如何设置?

拜托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比如m0是报警输入地址  哪么你设置报警1的内容为aaa  报警2的内容为bbb  哪么当m0 为on时 就会显示aaa  m1为on时 就显示bbb

网友B:
什么触摸屏呢,有的触摸屏是又这功能,有的是没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比如m0是报警输入地址  哪么你设置报警1的内容为aaa  报警2的内容为bbb  哪么当m0 为on时 就会显示aaa  m1为on时 就显示bbb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两个报警同时出现,我要在两个区域显示出来这两个报警信息(相对应的信息),

当然,这两个区域是各自独立的报警信息显示,因为我一台机器分为两大部分,

所以我想设置成各自独立的显示,能否实现?

网友C(2008-12-25):
我想应该做两个画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