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8-11-16):
1.滤波器的功能
滤波器的功能就是允许某一部分频率的信号顺利的通过,而另外一部分频率的信号则受到较大的抑制,它实质上是一个选频电路。
滤波器中,把信号能够通过的频率范围,称为通频带或通带;反之,信号受到很大衰减或完全被抑制的频率范围称为阻带;通带和阻带之间的分界频率称为截止频率;理想滤波器在通带内的电压增益为常数,在阻带内的电压增益为零;实际滤波器的通带和阻带之间存在一定频率范围的过渡带。
2.滤波器的分类
( 1)按所处理的信号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
( 2)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四种。
低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低频或直流分量通过,抑制高频分量或干扰和噪声。
高通滤波器:它允许信号中的高频分量通过,抑制低频或直流分量。
带通滤波器:它允许一定频段的信号通过,抑制低于或高于该频段的信号、干扰和噪声。
带阻滤波器:它抑制一定频段内的信号,允许该频段以外的信号通过。
( 3)按所采用的元器件分为无源和有源滤波器两种。
无源滤波器: 仅由无源元件(r、l 和c)组成的滤波器,它是利用电容和电感元件的电抗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构成的。这类滤波器的优点是:电路比较简单,不需要直流电源供电,可靠性高;缺点是:通带内的信号有能量损耗,负载效应比较明显,使用电感元件时容易引起电磁感应,当电感l较大时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在低频域不适用。
有源滤波器:由无源元件(一般用r和c)和有源器件(如集成运算放大器)组成。这类滤波器的优点是:通带内的信号不仅没有能量损耗,而且还可以放大,负载效应不明显,多级相联时相互影响很小,利用级联的简单方法很容易构成高阶滤波器,并且滤波器的体积小、重量轻、不需要磁屏蔽(由于不使用电感元件);缺点是:通带范围受有源器件(如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带宽限制,需要直流电源供电,可靠性不如 无源滤波器高,在高压、高频、大功率的场合不适用。
3. 滤波器的主要参数
( 1)通带增益a0:滤波器通带内的电压放大倍数。
( 2)特征角频率
和特征频率fn:它只与滤波用的电阻和电容元件的参数有关,通常
对于带通(带阻)滤波器,称为带通(带阻)滤波器的中心角频率
或中心频率f0,是 通带(阻带)内电压增益最大(最小)点的频率。
( 3)截止角频率
和截止频率f0:它是电压增益下降到
(即)时所对应的角频率。必须注意
不一定等于
。带通和带阻滤波器有两个
,即
和
。
( 4)通带(阻带)宽度bw:它是带通(带阻)滤波器的两个
之差值,即
。
( 5)等效品质因数q:对低通和高通滤波器而言,q值等于
时滤波器电路电压增益的模与通带增益之比,即
;对带通(带阻)滤波器而言,q值等于中心角频率与通带(阻带)宽度bw之比,即
。
4. 有源滤波器的阶数
有源滤波器传递函数分母中“s”的最高“方次”称为滤波器的“阶数”。阶数越高,滤波器幅频特性的过渡带越陡,越接近理想特性。一般情况下,一阶滤波器过渡带按每十倍频20db速率衰减;二阶滤波器每十倍频40db速率衰减。高阶滤波器可由低阶滤波器串接组成。
5. 低通和高通滤波器之间的对偶关系
( 1)幅频特性的对偶关系
当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的通带增益 a0、 截止频率 或 f0分别相等时,两者的幅频特性曲线相对于垂直线f=f0对称。
( 2)传递函数的对偶关系
将低通滤波器传递函数中的s换成1/s,则变成对应的高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 3)电路结构上的对偶关系
将低通滤波器中的 起滤波作用的电容c换成电阻r,并将起滤波作用的电阻r换成电容c,则低通滤波器 转化为对应的高通滤波器。

网友A:
就现场经验来说 滤波器从来就没有起作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