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如何与ABB小型PLC通讯?

楼主(2008-11-16):
现有一台AB PLC 1747-541C 5/04的CPU 与ABB的小型PLC通讯..
该ABB的PLC的CPU上的标签有:
ABB ADVANT CONTROLLER 31 07KT51
通讯口是:CS31 BUS

通讯如何实现?
需要增加硬件吗?
AB PLC走的是DH+协议..只能走这种协议.
ABB走的是什么协议?

楼主:
高手都不知道还是在忙啊..帮帮我啊..谢谢!!!

楼主:
我强烈鄙视楼上..只发广告不发表看法......

网友A:
AB的用过一些东西啊,呵呵,觉得还不错啊

网友B:
AB的PLC应该可以加通信卡的~具体我也没做过~

楼主:
如何实现呢?ABB的那块小CPU走的是什么协议啊?

如果AB和该cpu通讯的话,是不是需要增加模块或者网桥之类的东西?

网友C:
没用过ABB!

你照说明书呗

网友D:
AB的plc可以应用串口,把ABB的PLC当成串口设备进行连接,这样是最经济的方式了,一般的PLC的串口都支持对串口设备的连接,不知道ABB的PLC会不会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