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SmartPro系统

楼主(2008-11-16):
急急急,求助各位大侠.热电偶是K分度号的,把热电偶的线接到FM147A模块上,下层程序中的通道就显示为零,不接线的话就显示满量程.不管线是正接还是反接都是一样显示为零.直接将一个热电偶拿到现场控制站中接线,对热电偶进行加热,毫伏信号输出都有10毫伏左右,但程序中还是显示为零.换了底座跟模块都是一样。接的是3,4端子.模块的RDY灯和COM灯都显示正常状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2、4端子端子也短接过了,都没有用

网友A:
应该是组态问题(下面为硬件组态范例)

TE_4101:REAL;
_TE_4101_:H_E:=(MT:=SM481,WG:=4,MU:=600,MD:=0,BV:=FALSE,SQ:=FALSE,LC:=0,OM:=0,IV:=0);(*1#炉炉底1#温度*)

检查量程是否正确。

再用标准信号mv输入检查。

楼主:
用的是SmartPro系统的,组态可能跟你的不一样的。热电偶不用设置量程。K分度号的热电偶只需要设置增益为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