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已知容量,请教进线及开关大小

楼主(2008-11-16):
三相380v进线,容量90KVA,等离子焊机请问进线用多大,开关用多大,根据什么公式?谢谢

网友A:
看一下铭牌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理论值-90*2=180A,满载180A需要200A的空气开关、70平方毫米的铜导线。实际值要小得多,因为实际焊接或切割不可能满载,正常情况下取最大值一半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焊机操作规程
1.电焊机的使用应执行JGJ 33—2001第12.1节和第12.4节的规定。
2.对焊机应安置在室内,并应有可靠的接地或接零。当多台对焊机并列安装时,相互间距不得小于3m,应分别接在不同相位的电网上,并应分别有各自的刀型开关。导线的截面不应小于表1的规定。
表1 导线截面
对焊机的额定功率(kVA) 25 50 75 100 150 200 500
一次电压为220V时导线截面(mm2) 10 25 35 45 — — —
一次电压为380V时导线截面(mm2) 6 16 25 35 50 70 150

这是国家焊机操作规程上推荐的导线截面,可以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机操作规程
1.电焊机的使用应执行JGJ 33—2001第12.1节和第12.4节的规定。
2.对焊机应安置在室内,并应有可靠的接地或接零。当多台对焊机并列安装时,相互间距不得小于3m,应分别接在不同相位的电网上,并应分别有各自的刀型开关。导线的截面不应小于表1的规定。
表1 导线截面
对焊机的额定功率(kVA) 25 50 75 100 150 200 500
一次电压为220V时导线截面(mm2) 10 25 35 45 — — —
一次电压为380V时导线截面(mm2) 6 16 25 35 50 70 150

这是国家焊机操作规程上推荐的导线截面,可以参考下!

楼主(2009-06-01):
5.6楼说的很好,谢谢了。我们用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