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使用的10个误区

楼主(2008-11-16):
对于润滑油的好处,有车族可能都能说上一大把,可如何正确使用润滑油,就记者了解,不少车主还存在些许误区,就此,记者特向资深修车师傅讨教,并将它在使用过程中的10个误区总结呈现给大家。

  对于润滑油的好处,有车族可能都能说上一大把,可如何正确使用润滑油,就记者了解,不少车主还存在些许误区,就此,记者特向资深修车师傅讨教,并将它在使用过程中的10个误区总结呈现给大家。

  1.国产车盲目使用进口机油

  有些车主认为进口机油一定比国产机油好,因此在国产车特别是新车上使用进口机油。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会有许多弊病。例如,进口机油大都粘度较低,不能适应国产车对机油粘度的要求。加上国产发动机各种配合部件的材料受热膨胀系数及配合间隙较进口车大,而且大多数国产车发动机没有装置机油散热器,若盲目采用进口机油,会因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温度下机油过稀使油压偏低,甚至达不到规定的工作压力,不能满足正常润滑的需要,使发动机的磨损加剧。

  2.机油发黑就是机油变质

  发动机机油是在较苛刻的高温条件下工作,容易氧化变质,产生酸性物质并叠合成高分子沉积物,以致破坏润滑。另外,燃烧的废气窜入曲轴箱也会促使机油氧化变质。因此,使用一定时间后,机油通常会发黑变质,失去其应有的润滑作用。但随着润滑油质量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稠化机油的推广使用,机油变黑并不一定意味着机油变质。这是因为稠化机油中加入的洁净分散剂使机件上的沉积物分散于油中,使机油颜色变黑。是否变质,应进行各项指标的化验,实行定期按质换油,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如添加了YYl02等发动机保护剂的机油,使用一定时间后,同样也会发黑。因此机油发黑不等于就是机油变质。

  3.盲目选择润滑油

  润滑油起着润滑、冷却、清洁和密封的作用。润滑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发动机机油。新型汽车对润滑油要求十分严格,选用什么润滑油、何时更换、如何更换等都应按照厂家的规定进行。

选用发动机机油时,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

  4.使用多粘度润滑油最好

  多粘度润滑油(又称多等级润滑油)低温时具有轻质油的性质,而在高温时又具有重质油的性质,在推荐使用多级油的场合,一种多级油就可以代替多种单级油。虽然多级油可满足极冷和温暖季节和重负荷发动机用油,尤其是那些在冷天启动不存在困难的柴油机用油,通常还是推荐使用单一粘度的润滑油,有利于发动机的润滑,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因此,不要认为使用多粘度润滑油最好。

  5.混合使用发动机润滑油

  各种润滑油,其基础油除粘度等级不同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其添加成分的品种和数量。因此一般根据添加成分的品种和数量来划分润滑油品种和质量等级。添加剂种类不同的润滑油不能混合使用,否则就可能使油中的添加剂发生化学反应,损害润滑油应有的效果。随着添加剂及其配方的不断改进,已研制生产了一些通用油。如,汽油机和柴油机用的QE/CC、QF/CD等润滑油。它们可在标明的级别范围内通用。因此,润滑油能否混用,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全面对照油的名称、品种、牌号,合理选用使用级别和适当的牌号,不能盲目凭经险使用,更不能混合使用。

  6.润滑油只添加不更换

  有不少车主只注意检查润滑油的油量,并按标准添加,而不注意检查润滑油的质量,忽视了对已经变质机油的更换,从而导致一些发动机的运动机件总是在较差的润滑环境中运转,从而加速各润滑机件的磨损。因此,一般地说,汽车在行驶3500~5000km时,就应该更换发动机的润滑油

7.加注润滑油宁多勿少

  发动机润滑油过少的危害是大家所共知的。因此有些车主怕缺油烧瓦,认为多加润滑油总比少加好,因此,常常不按规定加油,使润滑油超过标准。其实润滑油过多有许多危害:

  ⑴汽车行驶时曲轴搅动,使机油产生泡沫并变质,增加曲轴转动阻力,因此不仅会增加发动机油耗,而且还会降低发动机功率。

  ⑵由于机油从汽缸壁上窜到燃烧室燃烧增多,使机油消耗量增加。

  ⑶加速了燃烧室积炭的形成,使发动机易产生爆燃现象。

  因此,发动机机油宁多勿少是误区,一般油平面应保持在略低于油尺上刻度为宜,油面过高会适得其反。

  8.润滑油粘度越高越好

  为了防止运动零件间接触面磨损,润滑油必须有足够的粘度,以便在各种运转温度下,都能在运动零件间形成油膜。但润滑油的粘度不得高于影响发动机启动的程度,并要求在持续运转条件下产生的摩擦最小。使用粘度过大的润滑油会增加机件的磨损,这是因为:

  ⑴发动机润滑油粘度过大,流动缓慢、上流慢、油压虽高,但润滑油通过量不多,不能及时补充到摩擦表面。

  ⑵由于润滑油粘度大,机件摩擦表面间的摩擦力增大,为克服增大的摩擦力,要多消耗燃料,同时也降低了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⑶润滑油粘度大,油的循环速度也就慢,其冷却与散热效果就差,易使发动机过热。

  ⑷由于润滑油循环速度慢,通过润滑油滤清器的次数就少,难以及时将磨损下来的金属末屑、炭粒、尘埃从摩擦表面中清洗出去。

  因此,不要使用粘度过大的发动机润滑油,更不能认为粘度越大越好。在保证润滑的条件下,根据使用时的气温范围,尽可能选用粘度小的润滑油。但对磨损已比较严重、间隙已比较大的发动机,可适当选用粘度稍大的润滑油。

  9.新旧润滑脂混合使用

  新润滑脂与旧润滑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也不能混合使用。因为,旧润滑脂内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和杂质,若与新润滑脂混合将加速其氧化变质。所以在换润滑脂时,一定要在将零部件上的旧润滑脂清洗干净后,才可重新加入新的润滑脂。

  10.高档车一定用进口润滑油

  有些车主和车管人员认为,高档车造价高,而进口润滑油质量好,使用进口润滑油更安全、更保险。其实不然,评价润滑油质量好坏不是看其广告宣传的力度,而是要看其质量指标以及实际使用效果。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的进口润滑油大多数是国外公司同我国合资生产,这些润滑油大多使用国产基础油、复配添加剂在国内调合生产的,而国产恒运、长城高级润滑油使用国产优质基础油、复配进口添加剂在国内调合生产,其产品质量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因此高档车应根据其工作条件和技术指标、技术性能选用相应质量的国产润滑油或进口润滑油,而国产和进口润滑油的价差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