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两轴联动走直线为什么在两头是弯曲的?

楼主(2008-11-16):
我用UMAC控制两个松下松下交流伺服,两轴联动走45度斜直线段时,发现直线两头是弯曲的,而且速度越快弯曲越明显。我想是由于跟随误差或超调引起的,请问各位应该如何调节参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关注中...

期待学点儿技能

网友B:
干扰丢步,加强屏蔽,提高电源质量。

网友C:
两轴稳态随动误差不一致?

楼主:
回2楼:我用的是模拟量速度控制方式

回3楼:两轴稳态随动误差基本调为零了.

网友D:
一个轴先动,一个轴后动会导致这个现象

楼主:
回复5楼:两轴联动时应该没有先动后动的情况出现

请教高手,如何调参数?

网友E:
"两轴稳态随动误差基本调为零了"———位置环调节器有积分吧?建议先用纯比例调节将稳态随动误差调到基本一致试试,然后再考虑加上前馈之类,个人意见,位置环不要加积分。

网友F:
两轴稳态随动误差基本调为零了.

您现在需要的是动态效果,稳态为零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意义不大的。位置环完全不加积分,也不一定可行,要看应用要求和机械情况。如果我用了位置积分,一定会加积分限制。

网友E:
所谓位置环的稳态随动误差并非静态定位误差,而是稳速运动下的随动误差。

网友G:
呵呵,楼主 我开始也遇到了楼主类似的问题。

你设置ta 和TS时间了吗?

你设置frax(x,y)了吗,linear了吗?

i13你设置了吗?

你一段运动结束之后加上dwell 100了吗?

你用到前瞻控制可吗?

pid参数调整好了吗?跟随误差怎么样?

回答好上面的问题,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用pmac做几个微米的直线,几十个微米半径圆,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H:
回复内容:加dwell 100 是为了消除柔性冲击么。如果是,将直线插补改为余弦插补可以解决么。不是,那为什么加dwell 100呢?
对:pfzhu 关于

呵呵,楼主 我开始也遇到了楼主类似的问题。

你设置ta 和TS时间了吗?

你设置frax(x,y)了吗,linear了吗?

i13你设置了吗?

你一段运动结束之后加上dwell 100了吗?

你用到前瞻控制可吗?

pid参数调整好了吗?跟随误差怎么样?

回答好上面的问题,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用pmac做几个微米的直线,几十个微米半径圆,现在都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十楼前辈:

加dwell 100 是为了消除柔性冲击么。如果是,将直线插补改为余弦插补可以解决么。不是,那为什么加dwell 100呢?

网友H:
我现在也再调pmac两轴系统,也用松下伺服。

问一下你是用速度模式么,能吧你设的I变量给看一下么?

网友G:
对:楠得糊涂 关于

我现在也再调pmac两轴系统,也用松下伺服。

问一下你是用速度模式么,能吧你设的I变量给看一下么?

首先dwell pmac也会看成一个运动指令例如:

X120

M1==1

那么如果下面没有运动代码m1==1不会被执行

如果这么写

X120

M1==1
dwell 1

则M1==1 这句会被执行

其次如果这么写

x100Y100

X200Y0

那么这两条直线绝对是走不直的。

pmac会认为这是两个连续的运动,在第一个运动(x100Y100)的结束还剩TA/2的时候已经运算第二段运动(X200Y0)

并且已经按Ta TS Tm的设置做加减速运动。

如果你用前瞻lookahead功能,这个现象可以好很多。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搞pmac的朋友可以加我QQ:8181288交流

楼主:
各位,经过几天的继续战斗,我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各位朋友的回复也给我很大启示,现将我的调试过程给大家回报:

1、我将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参数优化,得到很好的响应曲线;然后在联动走直线时,用UMAC PLOT采样电机的位置反馈的实际位置,经过运算和绘图,证明了电机走的是很准确的,绝没有弯曲的现象。这时候就怀疑机械的问题了,这点“刘岩利”大侠有提到。

2、对其中的X轴进行反向间隙检验,就发现问题了。经检测,X反向间隙达到了0.4mm,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两轴联动走直线时,在直线启动与停止处,由于间隙的存在,机械轴由于惯性有甩动,就出现了加工不直的现象。

3、把机械间隙调好,问题解决。

4、接着调试联动精度,主要是把两轴的跟随误差调一致。如果不一致,加工出的斜方,就一边长些,一边短些。如果不调参数,也可用10楼朋友说的用dwell功能来解决,但这样就不能解决加工圆的精度问题。于是,调节两轴比例增益,使两轴跟随误差一致,那么,无论加工什么图形,无论中间加不加dwell语句,都达到了很好的精度。

本人做运动控制十几年以来,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好在PMAC提供了好多分析绘图的功能,加上各位朋友的提示,使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E:
乐见楼主的问题得到良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