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请教FP1-c14plc 面板上v0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11-16):
在下没有操作手册,所以请教以上愚昧问题,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V0的作用是手动可调数值输入,旋动此电位器,可使输入数值在0-255之间变化,即,可从外部方便的改变其内部的寄存器的数值,这在对程序中某些需要现场调试的数值,是非常方便的。其内部寄存器号为DT9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