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编程问题

楼主(2008-11-16):
我才接触到RSLOG5000的软件,编程时计数器和计时器,预设值无法输入,请求高手指点为。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没人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将一常数或变量MOV 到计数器的预设值里面

楼主:
前面说得有点不清楚,实际情况是计数器指令,在预设值位置无法输入任何字符,无论是数字还是字母,所以即使用MOV指令,也无法传输数据。但是在指令命名的位置可以设定计数器名,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你只要更改定时器变量的.PRE值不就更改值了.

楼主: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TON、CTU指令中preset这个位置不能输入任何字符,而MUL、ADD、MOV

中source、dest都可以输入任何字符

网友C:
定时器或者计数器的变量名定义的有问题吧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应该跟变量名定义没有关系,还是跟安装有关系?大侠高手们请现身吧!急死我了

网友D:
重装软件再试试吧。可能库函数有问题吧

网友E:
你编程状态有问题吧.

网友F:
AB的新型PF变频器有八个系列,满足低端的简单调速到高端的灵活控制.
如有需要详细资料:
甘庆宁
邮箱: ganqingning@yahoo.cn QQ:277375575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