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连接两个轴的线速度相同吗

楼主(2008-11-16):
工友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膜片联轴器,连接两个轴,一个直径10mm,一个直径20mm,请问连接以后,它们的角速度相等还是线速度相等啊,非常困惑。。

网友A:
如果两个膜片联轴器的轴线绝对平行并同轴,那么它的角速度相等,如果有误差,那么它的平均角速度(一个旋转周期内)相等,但瞬间角速度不相等。

楼主:
搞清楚了,谢谢,当两轴同直径时,角速度和线速度都相等,两轴直径不相等时,角速度相等,线速度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