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连接两个轴的线速度相同还是角速度相同?

楼主(2008-11-16):
工友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膜片联轴器,连接两个轴,一个直径10mm,一个直径20mm,请问连接以后,它们的角速度相等还是线速度相等啊,非常困惑。。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是角速度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角速度相同。

不要认为,事实是这样。如果两个轴同大小,那线速也应该一样的

楼主:
嗯,是的,弄清楚了

网友C:
 不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稳定后应该是角速度相等

网友D:
以前这个问题好像有人提过的,用联轴器连接后,电机转一圈,丝杠也是转一圈,角速度相同,线速度和半径是有关系的。

网友E(2015-03-23):
相同的,来自恒力联轴器的专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