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SmartPro系统

楼主(2008-11-16):
急急急,求助各位大侠.热电偶是K分度号的,把热电偶的线接到FM147A模块上,下层程序中的通道就显示为零,不接线的话就显示满量程.不管线是正接还是反接都是一样显示为零.直接将一个热电偶拿到现场控制站中接线,对热电偶进行加热,毫伏信号输出都有10毫伏左右,但程序中还是显示为零.换了底座跟模块都是一样。接的是3,4端子.模块的RDY灯和COM灯都显示正常状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晕,怎么没人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我在和利时工作过4年,太了解和利时了,和利时DCS的本质弱点:

1、控制站CPU假冗余,不会自动无扰切换,只能人为切换,迷糊百姓!

2、IO模块、通讯网络假冗余、内部总线,不会自动无扰切换,只能人为切换,迷糊百姓!

3、在线下装不能无扰下装,致命缺陷!

4、系统经常死机、退出,莫名其妙,连开发人员也搞不明白!

5、硬件开车前会损坏一筐,极不稳定、极不可靠!

6、工程服务和售后服务跟不上,版本太多,极其混乱,内部都搞不清楚。

7、和利时没有真正的DCS,只有很差的PLC,千万别上当!!!

网友B(2009-04-23):
楼上的不能这样说吧.

网友C:
可以实现无扰切换,我们的今天上午就自动切换了!

网友D:
和利时也是OEM别人的产品 系统还特别的繁琐 不怎么好用

网友E(2011-03-31):
真的如楼上所说的吗?我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F:
干嘛那 不是说故障原因吗

网友G(2011-06-23):
你别接现场来的信号,接一个元件看看,先排除干扰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和利时还是不错的,谁敢保证自己用的DCS永远不出故障,3楼说的问题,我基本没有碰到过,服务器死机那个我想作为任何DCS系统,他都不敢保证自己不死机吧,至于他们版本太多,那个确实有,但他们公司售后服务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国内DCS里面,我认为比较系统!

网友H(2011-09-20):
谁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