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H变频器工作中为什么总是过电流?

楼主(2008-11-16):
公司的ATV-31H变频器接的电动机,在工作中总是过电流。现场的电动机转矩很小,稍微加点阻力就过流了,这是怎么回事?变频器里有没有设置转矩大小的参数啊?我想把转矩设大点,也就是让电机劲大一点,而且不会超过额定保护电流。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连线大约是150米,不知道是不是中间这么长的导线降低了转矩呢?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到电机的连接线太长.150M,你将变频放到现场试一下.

网友B: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连线太长了,应加装输出滤波器

网友C:
应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D:
一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E:
连线太长了,还有就是你的过电流的产生可能和你接电源的附近有1000V上的10M的电源。关于转矩问题你可以看说明书,具体有家转矩的方法,进行重新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