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16):
通过变频器给定速度,然后把速度恢复到0以后,电机出现正反转摆动,变频器频率出现正负跳跃,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设置参数时一定只允许正转

网友B:
你把参数设定为禁止反转不就好,如果模拟量有波动,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正常。

网友C:
参数是否设置成只允许正转

楼主:
可是电机使用要求要正反转的,还有我在开环情况下电机是没有正反转摆动的

网友D:
加个电阻完事!!!!!!!!!

楼主:
在哪里加电阻?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么?

还有从那个参数能看到编码器的返回值、

网友E:
看你的 给定信号是 单极性还 是双极性的!!

楼主:
单极性的应该怎么作?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编码器没有接屏蔽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编码器受到干扰了,他给装置的值不为0所以才会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