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LC编一个控制乐器,让它自动唱歌的程序,熟悉的给我个思路

楼主(2008-11-16):
想用PLC编写个控制电子琴啊之类的乐器。

让它自动弹奏某个曲子的。

熟悉的,加我QQ 340251648 。想帮忙的,给我个思路,感谢你们

网友A:
用语音板不行吗?先将音乐录到芯片里,再由PLC输出控制语音板的输入端。

网友B:
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种思路

你可以到西门子论坛200区看一下

用PLC控制电子琴弹音乐

不过大家都认为没不要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B:
不是电子琴是钢琴

用PLC控制钢琴弹音乐

网友C:
既然是电子琴,为什么不自己拿程序写呢?把音乐输入就可以了~~~你要是用钢琴,我没有话说,只能说这个题目真无聊。

网友D:
但不知道,用什么来驱动音乐啊

网友E:
LZ的意思是做个机器人弹钢琴 可能是

网友F:
认为没必要,也没什么意义

对程序来说无非是一大堆的延时输出。

网友G:
看见过电子琴用PLC来控制发音的。它是用小汽缸来敲相应的琴键来实现的。

网友H:
认为没必要,也没什么意义

楼主:
来这里的兄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题目的。给个思路啊,不要说题目没有意义。

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个程序编出来。

网友I:
我还不会呢      真的很想帮你啊            大家会的   赶紧说说啊        学习学习啊

网友J:
用步进马达控制击锤的移动,呵呵,楼主想搞什么花样

网友K:
有点麻烦的,要考虑很多方面

网友L:
这个东西只要机械做的合理,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地址要先分配好.

首先把一首歌分成各步, 每步包含两个D,一个为音,一个为发音时间

用变址传送V可以每次把不同的步传到当前的数据公共区

(即用寄存D调用当前步的音,)

 根据D值判断音类和音阶 (估计8X3=24)

不同的音对应各个Y,高中低各不同.

发音的长短用定时器T, T定时完成走下步.

暂停功能就是把当前T的线圈断开(串入常闭触点), 暂停取消时继续T计时,

----------------------------------------------------------------------------

PLC的内部寄存器容量有限.

你可以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存放数据.这样可以选择不同的乐曲.

---------------------------------------------------------------------------------

我这里有一个XYZ的三轴钻床系统,坐标录入方式,

数据调用应该和你程序很类似,

关于输出你可以像成钻夹带24把可选刀头

你修改一下估计可以套用.

网友M:
用输出点控制液压阀可以实现;

不过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看见过电子琴用PLC来控制发音的。它是用小汽缸来敲相应的琴键来实现的。

我在大商场的某个高级珠宝店和某高级餐厅见过这种自动演奏的钢琴,一直不解他是如何实现的。原来是这样

网友O:
有的 PLC有语音模块 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P:
这个话题不错

有创意值得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Q:
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用步进指令编辑一段程序就可以,每个音符的转换用内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输出可以用步进电机加一个电磁阀,也可以用每一音节用一个电磁阀来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