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阀线圈的规格

楼主(2008-11-17):
电磁阀线圈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坏,请教一下各们高手,作为配件,线圈是否能通用?例如,二位五通的电磁阀,线圈电压相同,大小相同,各个厂家的就能通用?

网友A:
那是可以的线圈直流交流一大部分都可以通用

网友B:
可以的啊,只要电气参数相同就可以通用.

网友C:
大多数是24V直流的线圈,一般都能通用,但有些是带节能插头的,就是说起动是线圈得到24V电压,动作完成后保持状态时电压降到18V左右,这样线圈寿命长了

楼主:
谢谢大家!再请教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保证线圈孔的大小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