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的模拟量模块要设定吗?

楼主(2008-11-17):
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要设定,GE 的也要设定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阿

网友B:
  据我了解。

  应该要设置PLC的硬件模块。都是我不知道你指的模拟量是那个概念。

 如果是电源,CPU,以太等的话。那就要设置的。

网友B:
    模拟量应该要设置的。

    GE FANUC需要的模拟量是电压0-10V模拟的还是?

网友C:
需要设置信号类型及输入参数

网友D(2018-09-06):
需要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