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起重机的怪现象

楼主(2008-11-17):
最近几年,我们单位为用户安装了船用小龙门起重机(安装在轮船上,吊装货物使用)数十台,电气上从来没有出过大的问题。最近有一台却出了问题。截止到目前为止。机械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仍然没有查处问题。主要现象如下:
     大车机构采用4只电机同步驱动(电机为同一厂家生产),如果大车向前走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往后走的时候有一只电机始终被卡死,其余3只电动机拖着这只电动机运行(我们会立即停的,否则的话会烧电动机)。开始以为电动机有问题,就更换了电动机。但是结果一样。

网友A:
电路上的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卡死的电机可能线路接触不良,要好好整理

网友C:
检查控制接触器,如果有机械刹车也检查控制回路

网友D:
只有查线路了,

网友E:
是电路上的问题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F:
不大可能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G:
看反转接触器下口电压缺不?不缺的话看抱闸打开没有?如打开的话看电机端子缺相不?

或者反转时测此电机三相是否是堵转电流,如果堵转电流,查抱闸或其它机械传动装置

网友G:
再查不出来就拆电机空转正反都试试,换轴承换电机

网友H:
有同步驱动器吗???

网友I:
按说这种电机带制动器,查查看是不是制动器没有打开?没打开原因是什么?

网友J:
反转启动后,重点检查一下不动的哪个电机电压,  建议拆电机用指示灯演示.

楼主:
为什么往一个方向是好的呢?难道是其中一个接触器有问题吗?

网友A:
电气没问题的话,只有从机械比如减速机等上面考虑了,看是不是哪里卡死了,导致一个方向可以,另一个方向不行

网友K:
四只电机只用两只接触器实现正反转的吧,那样的话不存在缺相问题.查查减速机,可能是那里面轴承的问题.

网友L: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以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

请联系:毛工,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EOCR上海总部.谢谢!

网友M:
对,我也同意检查减速装置。

网友N:
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可能是制动打不开,可能电路接地或向后走与线有连接造成缺相

第二种可能是减速装置的机械问题,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吗?是线路还是机械。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近半年了,开始怀疑电动机问题,电动机已经更换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目前考虑更换减速装置

网友N:
 同步吗?你看看是触点的问题吗!虚接.什么控制的?

是接触器还的别的控制向后运行,

网友P:
先在线路上倒一下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在机械上还是电气控制上了。四台电机分两组,控制线路上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互换一下,问题解决了说明是电气故障;问题解决不了说明是机械故障。各位认为如何?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先在线路上倒一下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在机械上还是电气控制上了。四台电机分两组,控制线路上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互换一下,问题解决了说明是电气故障;问题解决不了说明是机械故障。各位认为如何?

也可能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卡死的电机可能线路接触不良,要好好整理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卡死的电机可能线路接触不良,要好好整理

估计是线路问题

网友R:
电机空转下,听听看看,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S:
排除法,先查电机,再查传动,应该很容易查出来的。

网友T: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因为楼主说了电机已经换过了,这个应该具体看线路怎么连接的,再进一步分析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实在不行就只有排查了,先排查电器的,再排查机械的,应该不难吧,这样的系统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U:
反转时接触器有问题,如果是绕线电机还的检查转子电阻回路

楼主:
问题还在寻找中》》》》》》》》》》》》》》
谢谢大家的积极支持。

网友V(2009-01-08):
楼主,别的就先别说了,电气上的事情先放一放,查一查机械的电机减速器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W:
对:就一小电工 关于

四只电机只用两只接触器实现正反转的吧,那样的话不存在缺相问题.查查减速机,可能是那里面轴承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可能性很大!

网友X:
先判断电机  正转没问题   反转要是不缺相    你看看机械部分吧  感觉是机械部分有问题

网友Y:
机械

减速箱

轮子

...

网友Z:
如果是电器问题就查抱闸是否打开然后就是看这个电机接线盒是否接错成和其他电机反向都没问题就是机械问题了。主要是变速箱是否损坏。如果没坏就是行走轮卡死要看轴承或是别的部分

网友AA(2011-07-13):
减速机轴承滚珠架坏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V:

楼主,别的就先别说了,电气上的事情先放一放,查一查机械的电机减速器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AC:
广州黄埔吊车维修服务电话:13533101286

网友AD(2011-08-17):
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AE:
1.请查一下变速箱问正常与否。2.电磁抱闸。

网友AF:
可能机械上有问题  看看减速箱是不是坏了。

网友AF:
可能是机械上的故障,看看是不是减速箱坏了。

网友AG:
1 查电路。

2 查制动器。

3 查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