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ZR电动机和变频电动机的区别。

楼主(2008-11-17):
请教YZR电动机和变频电动机的区别,YZR电动机能当作变频电动机使用吗?

网友A:
首先说明我讲的只是实际使用情况,不代表理论研究。

在炼铁行业的卷扬上料系统中,因绕线电机起动转矩大,可以调整等原因,等到了广泛应用。最近十几年,变频器的大量使用让人们认识到变频器的使用效果要比绕线电机加电阻的使用效果要好得多,因而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用变频器拖动绕线电机,同时为降低故障率,将电机转子回路中滑环拆去,在里面直接短接。这种情况在许多炼铁厂是广泛应用的,还没有发现异常。

另外楼主说的也太笼统,能具体讲明一上使用场合吗?

网友A:
刚才贴子中有些地方用词不当。调整应为高速,滑环应为电刷。

楼主:
难道没有区别吗?我们公司有些设备改造中长把绕线电机的转子短接处理,但是遇到这样一来电动机容易发热,特别是在频率低的时候.

网友B:
1、YZR电机当然能用变频器驱动的。

2、变频驱动的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低频时散热好,变频电机要贵些。

3、YZR电机的自冷风扇在低速下不能保证风量了,最好外加散热风扇。

网友B:
补充:YZR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时要端接转子回路

网友C:
变频驱动的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低频时散热好,变频电机要贵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贴子中有些地方用词不当。调整应为高速,滑环应为电刷。

哦俺去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