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 数据寄存器的数位赋值方法

楼主(2008-11-17):
请教各位高手,给D10的bit0, bit10 bit15各赋值为1,需要用什么指令和方法来赋值

网友:
LD X0

OUT M0

LD X1

OUT M10

LD X2

OUT M15

MOV K4M0 D10

网友A:
用MOV指令,给D10付值

楼主:
对:孜 关于

LD X0

OUT M0

LD X1

OUT M10

LD X2

OUT M15

MOV K4M0 D10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没有。三菱FX2N以下不支持对寄存器的位寻址,3U的可以,Q 的可以

网友C:
先将bt0-bt15间的二进制的1000010000000001转换十进制数33793,MOV  K33793  D10

网友D:
同意六楼的说法,不过,要写成DMOV K33793 D10。33793是32位数据了。

网友E:
先将bt0-bt15间的二进制的1000010000000001转换16进制数8401H,MOV 8401H D10 ,可以不?

网友F:
不是这样写的MOV 8401H D10 ,是MOV H8401 D10

网友G(2008-12-20):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H:
九楼的对

网友I:
收藏了

虽然现在还用不到

网友J:
9楼的方法会对其它位产生影响,如果不想影响其它位可以用:

WOR  D10  H8401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