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洋(太老了)伺服驱动器+电机

楼主(2008-11-17):
昨天一朋友公司设备改造,SANYO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P20A030AMFIS00   电机型号是:P50B08075HXS23

刚才网上找了一下脉冲、方向、伺服ON的接线端子,可能由于太老了,都没找到。

哪位朋友使用过这款产品或者知道接线图,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PS:上礼拜上传了一份台达PLC与三菱A740变频器通讯的程序,需要的朋友可以到资料库搜索

网友A:
这种型号的是比较难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江湖救急的,我那位朋友也是很急,现在还在机器里面查线路,让我帮他找资料

楼主:
楼上的曾老板,昨天上午打过你的电话,你回忆回忆........小灵通打的

网友B:
驱动器型号有误,PY驱动器只有PY2和PY0的,30A的驱动器,你再核对下,电机是750W的,特殊型号,建议你用p50B08075HXS1J,连线我帮你找下,没有你联系方式,你打电话找我吧,010-82867980-611,15811154985,我姓仲。

楼主:
下午打过仲先生电话,座机没人接,手机提示是空号!谢谢!

楼主:
10个字10个字10个字

楼主:
第一个图是驱动器正面

第二个图是驱动器型号

第三个图是电机型号

楼主:
找到资料了,换位置控制的话要换驱动器!P、S、T是控制模式

楼主:
P是位置控制

S是速度控制

T是力矩控制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下午一直在开会,手机出了点问题。PZ是山洋很老的一驱动器,不过还好我这有资料,不过蛮大的,20.5M,怎么给你?QQ还是msn?我的QQ:85738668,msn:zhongliwei83@hotmail.com.电话已整好。

网友B:
我不会上传图,呵呵,到时候给你资料你看下吧,在资料第52页。

网友C:
 那蓝能传份山洋PZ的资料给我吗?  zjttcc@163.com

网友D(2009-03-02):
              建议最好更换RS1A05AA的驱动器。

网友E(2011-05-10):
 那蓝能传份山洋PZ的资料给我吗

网友E:
可以的话请发我的QQ邮箱383152898@qq。com

网友F(2011-06-15):
能否也传我一份三洋伺服资科?我正维修一台日本兄弟公司产加工中心,故障就是三洋伺服坏了。邮箱7580922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