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应用FX1S-14MT 《SPD指令应用》

楼主(2008-11-17):
我在三菱FX1S-14MT应用中,X0作为计数传感器输入端.用的保持型计数器(C16),用SPD指令检测速度(D50),发现电机转速超过600转/分的时候,计数器不能正常计数,而SPD指令显示正常,能显示0-1800转/分,当然系数是60倍,检测时间1000ms.请问是传感器有问题还是指令运用不对.传感器是用国产的接近开关.谢谢指教.
指令:

LD  M8000

AND  X0

OUT   C16 K32767

LD M8000

AND>=  C16  D140

OUT  Y0

LD  Y0

RST C16

LD  M8000

SPD  X0  K1000 D40

MOV  D40  D42

DMUL  D42 K60 D50

END

网友A:
你试试用高速计数器C25*试试看,好像普通的C16有软件滤波器,过快的信号它会认为是干扰,但X0本身内部的硬件滤波是支持你所用的转速的,所以SPD指令可以计数。一家之言,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吗???~!好像有点不同

网友C:
传感器要选用高速齿轮传感器。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spd指令已经在调用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E: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