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ID 动作方向?

楼主(2008-11-17):
三菱FX  PID  参数中有一组为动作方向(ACT) , 要怎样给其Dn的bit0,bit1,.......赋值

网友A:
假设有偏差。检测值偏大了,使得输出值跟随增大。就是正作用(正反馈)。

网友B:
不是吧?动作方向应该指的是当当前植小于设定值时,输出值 的一个方向。比如是加温还是降温。

网友A:
那么在 用调节鼓风机转速而达到控制风压的情况下应该是什么方向呢。